汽车抛负载的一些疑惑

楼主(2020-09-01):
网上看到对抛负载的描述,就是对正常运行的汽车交流发电机突然切断负载,这叫单抛。在切断负载的同时又切断蓄电池,叫做双抛。所以汽车上,很多地方的电器都要承受抛负载电压的冲击。

现在疑惑是汽车交流发电机突然切断负载为什么会产生一个那么高的电压呢?按理来说车上某个DUT突然切断电源了,不是应该电压突然降为0吗?怎么会变成一个很高电压的脉冲呢?

网友:
    当汽车发动机运转时,拔掉蓄电池就会产生一个脉冲电压.可以参考ISO16750-2 5b ,里面也有相关说明。

    下面是实测的波形

网友:
    不同负载条件下汽车发电机对输出电压的控制调节是通过对发电机转子的励磁电流的控制实现的。这是个负反馈控制过程,响应速度有限,负载条件发生突变时会有瞬间失控现象,导致输出电压发生突跳或尖峰。蓄电池可以看作一个容量巨大的滤波电容,在发动机来不及响应负载变化的时候帮助稳定电压,当负载突然加重时提供瞬间负载电流,当负载突然撤出时吸收发电机电压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