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C引脚含义

楼主(2020-09-01):
下图中 receiver input 和 driver input 是什么意思? receiver output 和 driver output 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你只要认识输入和输出,之后确定一下哪一侧是TTL/CMOS  哪一侧是RS232即可

网友A:
芯片的receiver和driver是针对串口定义的。芯片应该是RS232转TTL的器件,RS232 receiver input就是说232电平的串口信号从该脚输入,TTL receiver output说的是转换后的TTL电平信号从该脚输出到MCU之类的UART输入,另一个就是相反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receiver和driver是针对串口定义的。芯片应该是RS232转TTL的器件,RS232 receiver input就是说232电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