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贴片机速度的因素归纳

楼主(2020-09-02):
影响贴片机贴片速度的因素有很多种,包括,机器本身品质和保养维护,相关操作和管理人员品质 ,贴片方案的选择等。其实,贴片机不仅要贴片速度快,也要贴的精准,稳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每个贴片机贴装电子元器件标准的不同,速度也不一样。影响贴片机速度的因素有哪些?

1、贴片机吸嘴一方面是真空负压不足,吸嘴取件前自动转换贴装头上的机械阀,由吹气转换为真它吸附,产生必定的负压,当吸取部品后,负压传感器检测值在必定范围内时,机器正常,反之吸着不良。
    另一方面是气源回路泄压,如橡胶气管老化、破裂,密封件老化、磨损以及吸嘴长期使用后磨损等,另一方面是因胶粘剂或外部环境中的粉尘,特别是纸编带包装的元器件在切断之后产生的大量废屑,形成贴片机吸嘴堵。
2、贴片机程序上的设定上的误差也会让贴片机贴装功率降低,解决方案就是贴片机厂家加大对客户的训练力度,让客户能够更快上手,广晟德贴片机厂家会严格详细的为客户提供培训服务。
3、电子元器件本身的质量,吸嘴吸拾电子元器件贴装,引脚没有完全贴进去或许直接弯掉或许断掉。这种情况只能够在购买贴装元器件的质量上把控好,这个不仅会影响到贴装工作功率和产品质量,吸嘴经常吸拾贴装这种元器件,也会形成不同程度的损坏,久而久之也会让吸嘴使用寿命减低。
(1)每种元件在PCB上的数目及上料器台上的摆放方位。这是相互影响的两个因素,关于那些放置数目较多的元件,显然应该将其放置在一起以尽量削减上料器台上的运动。
    (2)转塔的旋转速度。转塔速度(Head Speed)是由编程者在元件部品库中设定的,它决定了转塔在拾取此元件之后能以多快的速度运动。Head Speed取决于元件的大小,元件越大,Head Speed就越低,这是为了防止真空吸嘴吸附缺乏导致元件飞出,或是导致元件在吸嘴上移位而形成放置方位的不精确,所以Head Speed的设定是有一定限制的。MSHG3的贴装速度可分为8级。在转塔拾取一个Head Speed较大的元件之后,则在此转塔上被吸附的所有元件都会以此速度运动,而不论在Part Library的设定怎么。转塔速度总是由所拾取元件中相对大的Head Speed决定的。很显然关于贴装程序而言相对好不要把不同Head Speed的元件放在一起,一方面能够防止因为元件的Head Speed的不同而影响Head Speed的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关于转塔而言,不断的加快或减速也会形成出产周期的延伸和运动的不稳定性。
(3)贴片机上料器的运动。因为当上料器从一个方位切换到相邻的方位时,上料台仍然能够坚持其相对大速度运动,但当上料器的方位切换超越一个时,上料台的速度将削减30%~50%,当进行程序优化时,应尽量削减上料台在相距较远的两个供料槽之间多次往复运动。
(4)X-Y工作台的加减速形式。当X-Y工作台从上一个元件的方位运动到下一个元件方位时,即便这个时间是十分短暂的,也能够将它分为停止—加快—相对大速度—减速—停止的过程。X-Y工作台的加快形式取决于Part Library的Head Speed的设定。关于MSHG3而言,在其Head Speed被设置较低的时分,X-Y工作台的加快状态就会一向坚持下去而不论这以后放置的元件在Part Library的设定怎么。因为关于较大的或引脚很细密的IC来说,很高的加快方法会形成焊膏无法固定元件而导致元件方位的偏移。因而,关于Head Speed被设置较低的元件,相对好将其组织于程序的后面放置,以防止元件设置的相互影响而导致机器出产周期的变长
(5)X-Y工作台的运动间隔。这是一个影响机器运动的重要因素,也是很多优化软件所偏重考虑的方面。

网友:
    机器本身品质和保养维护,相关操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