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是如何利用电子实现数据存储的

楼主(2020-09-02):
    常见的Flash存储器主要有两种,NAND和NOR,它们的cell都是FGMOS。FG虽为导体,但是由于完全被绝缘材料(比如氧化硅)包裹,所以电荷一旦进入FG,一般情况下不会消失,断电也不会,即所谓非挥发。近年来由于3D NAND的发展,CT(Charge Trap,电荷捕获) NAND已逐渐成为主流,即用charge trap layer(SiNx)替换floating gate作为电荷存储层。charge trap和floating gate最大的区别在于电荷是否能在其中自由移动。

    charge trap的材料是绝缘体,所以电荷不能在其中自由移动

    读/写/擦

    Flash有三种基本操作:
    读(Read), 写(Program/Write), 擦(Erase)
    FGMOS Cell结构:
    CG/Oxide/FG/Oxide/Channel/Si_Sub

    以SLC(single level cell)为例,一个cell,即一个FG,代表了一个bit的数据,非0即1,一般规定FG中没有电子为'1',有电子则为'0'。这里只用电荷有无来表述其实不严谨,因为Erase状态并不是完全没有电荷,而是电荷多少的问题,而且还有正电荷的存在,所以一般是根据Cell Vt来判断,如下图所示,
    Flash的一般操作如下,

    • Read. 假设CG接5V,即上图中的Vread,如果FGMOS的沟道(Channel)开启,即有电流流过,则数据为'1';如果FGMOS的沟道没有开启,即没有电流流过,则数据为'0'。对于理想器件而言,Read操作不会影响FG中存储电荷的数量。Read之后,电荷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 Program. 假设CG接18V,当沟道中的电子获得足够高的能量,就会通过热载流子注入或Fowler–Nordheim隧穿的方式到达FG,去掉CG电压后电子被保存在FG中,即达到数据存储的目的
    • Erase. 可以理解为Program的逆操作,即Si_Sub接20V,CG接地,无论是NOR还是NAND,erase的过程都是电子通过Fowler–Nordheim隧穿效应离开FG,穿过Tunnel Oxide到达硅衬底(Si_Sub)

    下表简单整理了NOR/NAND操作的基本原理,供参考。

网友:
    FLASH 的存储单元(Cell)本质上还是一种半导体器件,即在MOS管的栅极(Gate)和氧化层(Oxide)之间增加了一个浮栅(Floating Gate,简称FG),是为FGMOS,原来的Gate就变成控制栅极(Control Gate, 简称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