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膜电阻分薄膜和厚膜吗_如何辨别薄膜电阻与厚膜电阻

楼主(2020-09-02):
一、薄膜电阻和厚膜电阻的概念

  薄膜电阻

  薄膜电阻常用的绝缘材料是陶瓷基板,这种电阻的制作方法是在绝缘材料表面蒸镀上一定电阻率的材料。

  厚膜电阻

  采用厚膜工艺印刷而成的电阻就叫厚膜电阻,这种电阻有多种形状,包括带型、曲线形、长方形等。在功率电阻和精密电阻的制造中用得较多。

  用金属钌系电阻浆料印刷烧结而成的厚膜电阻是常用的厚膜电阻,这种电阻浆料中含有有机溶剂、玻璃珠和氧化钌等,烧结后组成的电阻由势垒电阻和氧化钌本身的电阻组成。

  如何辨别薄膜电阻与厚膜电阻

  薄膜电阻和厚膜电阻是类使用最多的类型,而他们的区别有什么不一样呢

  薄膜电阻是用真空蒸发、磁控溅射的方法将一定电阻率材料蒸镀于绝缘材料表面制成一种电阻器。是现在主流的贴片精密电阻器。

  薄膜电阻和厚膜电阻的最大区别是

  一、膜厚的区别:

  厚膜电路的膜厚一般大于10μm,薄膜的膜厚小于10μm,大多处于小于1μm;

  二、制造工艺的区别:

  厚膜电路一般采用丝网印刷工艺,薄膜电阻采用的是真空蒸发、磁控溅射等工艺方法。厚膜电阻一般精度较差,10%,5%,1%是常见精度,而薄膜电阻则可以做到0.01%万分之一精度,0.1%千分之一精度等。

  同时厚膜电阻的温度系数上很难控制,一般较大,同样的,薄膜电阻则可以做到非常低的温度系数,如5PPM/℃,10PPM/℃这样电阻阻值随温度变化非常小,阻值稳定可靠。所以薄膜电阻常用于各类仪器仪表,医疗器械,电源,电力设备,电子数码产品等。价格相对厚膜电阻来说会比较贵一些。以上就是厚膜电阻和薄膜电阻,两者通过比较而得出的结论!~总结起来就是,当温度系数和精度要求高时,就使用薄膜工艺的电阻,如果是一般要求就可使用厚膜工艺的。

  三、薄膜电阻和厚膜电阻的性能

  从上面一点我们知道了这薄膜电阻和厚膜电阻的制造工艺和膜厚(材料)都不一样,那这两种电阻的性能肯定是不一样的。通常,厚膜电阻的精度比不上薄膜电阻,薄膜电阻的精度可以达到0.1%、0.01%,而厚膜电阻的常见精度是1%、5%、和10%。另外,厚膜电阻的温度系数较大,还难以控制,而薄膜电阻的温度系数可以非常低,这种电阻阻值随温度变化小的性能,可以让薄膜电阻的阻值更加稳定。

网友:
厚膜电路一般采用丝网印刷工艺,薄膜电阻采用的是真空蒸发、磁控溅射等工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