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贴片机的特点

楼主(2020-09-02):
    一、多功能贴片机的结构大多采用拱架式结构,具有精度高、灵活性好的特点。
    二、部分多功能贴片机可以加装助焊剂浸沾系统,可以进行元件堆叠封装和倒装芯片的贴装。
三、部分多功能贴片机还可以加装点胶头进行贴装前的点胶,部分元件的补锡或者底部填充。
    四、能接受所部分物料包装方式,如卷带装、管装、盒装和盘装。另外,当盘装物料较多时,可加装多层专用托盘送料器。
五、多动能贴片机大多采用线路板固定式,用贴装头的移动来实现X和y定位,不会因为台面的移动而使大型或较重的元件因为惯性而移位。
六、在物料吸取时除了可以采用传统的真空吸嘴外,并且对于异型较难吸取的元件可采用专用吸嘴,另外,对于用真空吸嘴无法吸取的元件可使用气动夹爪。
七、在某些产品,部分穿孔插件元件也需要和其他贴片元件同时贴装并通过回流焊进行圃化,这种穿孔插件元件的插装需要机器具备大压力贴装的能力。部分多功能贴片机的贴装头具有高压力贴装的 能力,贴装的压力可由程序控制,最大可达到5 kg。
八、元件在校正时一般采用上视相机,具有前光、侧光、背光和在线光等功能,可以识别各种不同的元件。如果元件的尺寸过大,超过照相机的一个视像,上视相机还可以通过多个视像照相后综合进行分析校正。部分多功能贴片机的贴装头上也配有贴装头移动相机,可以识别较小的各种元器件。
九、在X和Y定位系统中大多采用全闭环伺服电动机驱动,用线性光栅尺编码器来进行直接位置反馈,避免因丝杆扭曲变形的误差。部分多功能贴片机在y轴采用双电动机和双丝杆在平台的两边驱动,并用双线性光栅尺进行反馈,可以有效地减小因贴装头静止造成的等待,减少了横梁的不同步变形而造成的误差。有更先进的采用线性磁悬浮电动机,除了具各双驱等技术特点外,还具有驱动直接、机械结构少磨损、反馈快、安静、易保养和精度高等特点。

网友:
    知道了它的特点才能避免发生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