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 cp7出现Nozzle change error故障检查及确认的过程

楼主(2020-09-02):
    FUJI cp7出现Nozzle change error故障检查及确认的过程

     象:Nozzle change error

    分析与对策:出现Nozzle change error,不外乎是两种原因引起的,一是shaft轴没有转到位,二是holder的转轮没有转到位。

    对于shaft轴的问题又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个别的shaft轴没有转到位,而且是固定的一两只,处理的方法如下:
    1)   检查一下该shaft轴上方的taperd clutch是否有油污,将之清洁干净,具体的方法:
A.   按下E-stop,打开Front safety door
    B.   handle转动CAM轴,将需要检查的shaft轴转到9st
    C.   用手将out shaft轴拉下,使其与Tapered clutch分离,喷少量的ThreeBond 2706在擦试纸上,将clutch中的油污擦干净;
D.   关上安全门。
2)   检查一下该shaftholder的反光亮面上是否有油污,将之清洁干净,具体的方法:
    A.   按下E-stop,打开Front safety door
B.   handle转动CAM轴,将需要检查的shaft轴转到9st
    C.   用手将out shaft轴拉下,使其与Tapered clutch分离,转动shaft轴,将反光亮面面对自己;
D.   喷少量的ThreeBond 2706在擦试纸上,将反光亮面擦干净;
    E.   完毕后,将shaft轴转回原来的状态;
    F.   关上安全门。
.是多只的shaft轴没有转到位,而且是随机性的,不确定,处理的方法如下:
1)   先做一次reject part,检查每只shaft轴在10st是否都能转到位,处在origin position位置,如果每一只shaft10st都能处在origin position位置,则要看一下amp值是否是正常的,不正常 则要调节一下;
    2)   如果shaft轴在10st不能处在origin position位置,则要看10st2st8stproper值是否是正常的,具体的方法如下:
    A.   检查PQ轴的Proper值是否改变了,方法如下:
1.按下Estop,打开Rear safety door
    2.拆下一只holder
3.将用于2st调整用的Jig装上,锁紧;
4.handle将装有Jigshaft轴转到2st,调整CAM轴的角度为200
    5.打开[Main]-[Servo Count]-[pulse/mm/deg],切换到Pulse值的状态;
6.打开[Main]-[JOG]-[D1 Z PQ]
7.打开[Main]-[Calibration]-[Origin Pos Offset],看一下目前PQ轴的Proper值,记一下关闭;
8.inchingPQ轴转到Proper值的位置;
    9.将量表固定于XY-tableY轴的轨道上,触头靠在Jig的参考面上,置零;
10.打开[Main]-[JOG]-[X Y CAM]
    11.inching移动X轴,触头在参考面的行程内慢慢的移动,看量表的指针是否一直处在零点;
12.如果一直在零点,则PQ轴的Proper值没变动,否则则要重新设定Proper值,方法如下:
1)   按下Estop,打开Rear safety door
2)   2st调整用的Jig装上,锁紧;
    3)   handle将装有Jigshaft轴转到2st,调整CAM轴的角度为200
4)   打开[Main]-[JOG]-[D1 Z PQ]
    5)   inching转动PQ轴,使得Jig的参考面大致于X轴方向一致;
6)   将量表固定于Y轴的轨道上,触头靠在参考面上,置零;
    7)   打开[Main]-[JOG]-[X Y CAM]
8)   inching慢慢移动X轴,触头在参考面的行程内滑动,看指针的变化,不断的微调节PQ轴的转角及重设零点,最终使得参考面与X方向完全的一致,即X轴在移动的过程中,指针始终在零点保持不动;
    9)   此时,打开[Main]-[Calibration]-[Origin Pos Offset],按下PQ项对应的SET按钮;
    10)   完成PQ轴的Proper值的设置。

B.检查FQ轴和RQ轴的Proper值是否改变
    具体的检查和调整方法与2st是一致的,只是涉及到的轴、站别、设置项要变为FQ轴和RQ轴的,还有Jig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同一个Jig,选用的参考面也是不同的!

    对于nozzle的转轮没有转到位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由于holder的长期使用,转轮轴上的油污很多,使得转轮转的能力下降,在14stnozzle change时不能转到正常的位置,如果只是个别的holder不能转到位,则将该holder换掉,如果是很多的holder则最好是把所有的holder一次性都换掉。

.NC轴上各联接部件的位置是否相对移动了,具体方法如下:
1)   NC轴对应的Motor上的外壳四颗螺丝拆下,拿下外壳;
    2)   NC轴各联接部件的接合处分别作个Mark点;
3)   做一次Nozzle check
4)   看各处的Mark点是否有相对的移动;
    5)   如果有,将该部件的紧固螺丝松开,转动两部件的相对位置,使得Mark点恢复原样;
6)   锁紧固定的螺丝。

    .检查NC轴的下压量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值0.01~0.05mm之内,具体的方法如下:
    1)   做一次Nozzle check,使得每只holder都处在Nozzle clutch origin position位置;
    2)   任选一只holder,将其转到15st14st之间,将CAM轴角度转到0度;
3)   打开[Main]-[I/O Check]-[Standard I/O]-[Output Signals],将[Y037 ST14 NOZ CHANGE SOL ENGAGED]设为“ON”
    4)   按下Estop,打开Rear safety door
5)   将量表固定在Y轴的轨道上,触头靠在holder的反光亮面上,置零;
6)   handleCAM轴转到141度,确认nozzle clutchnozzle change clutch完全啮合;
    7)   看一下此时量表的值是否在0.01~0.05mm之间;
    8)   如果不在,将驱动nozzle changer clutch前后动作的连杆上下锁紧的螺丝松开;
9)   调节连杆的长度,使得NC轴的下压量在0.01~0.05mm的范围之内;
10)   锁紧螺丝。

    .检查Nozzle change clutch的使用情况,方法如下:
11)   做一次Nozzle check,使得每只holder都处在Nozzle clutch origin position位置;
    12)   handleCAM轴转到0度;
13)   打开[Main]-[I/O Check]-[Standard I/O]-[Output Signals],将[Y037 ST14 NOZ CHANGE SOL ENGAGED]设为“ON”
14)   按下E-stop
15)   handle慢慢的转动CAM轴,看Nozzle clutch Nozzle change clutch啮合的情况;
16)   如果两个clutch啮合的间隙过大,则要将Nozzle change clutch换掉,具体的方法如下:
A  拆下一只或两只相邻的holder
B  将其转到14st的位置,便于拆Nozzle change head
    C  1mm的内六角扳手将Nozzle change head上的四颗小螺丝及弹簧片拆下;
    D  用小的开口扳手卡住NC轴不动,用21mm的开口扳手卡住Nozzle change head
E  用力向上转动21mm的开口扳手,将Nozzle change head拆下;
F  将新的Nozzle change head的螺纹部分涂一些262#的胶,重新装回到NC轴上,要紧固;
G  将四个小螺丝的螺纹部分也涂上一些262#的胶,下与弹簧片一起装在Nozzle change head上;
H  将拆下的holder装上;
I  因为重新换了Nozzle change head,所以要进行NCProper值的重新设定,具体方法如下:
a)   做一次Nozzle check,使得每只shaft都处于Nozzle clutch origin position位置;
    b)   CAM轴转到0度,打开[Main]-[I/O CHECK]-[STANDARD I/O]-[OUTPUT SIGNALS],[Y 037 ST14 NOZ CHANGE SOL ENGAGED]设为“ON”
c)   按下E-stop
    d)   任选一只holder,确认holder rotary处在卡槽内;
e)   打开[Main]-[Servo count]-[pulse/mm/deg],设为pulse值的状态;
    f)   转动CAM轴,将选定的holder转到14stCAM的角度为141度;
    g)   用手轻轻的转动NC轴,此时会看到NC轴的pulse值会在两个pulse值之间变动,记下这两个值,取其平均值;
    h)   再重新选择两个或三个holder,重复上面d~g的步骤,分别记下相应的平均值;
    i)   再将记下的这几个平均值再次取平均值,得到NC轴的Proper值;
j)   打开[Main]-[Calibration]-[Origin Pos Offset],将对应NC轴的SET按钮按下,此时NC轴的Proper值设定完成;
k)   再次确认一下NC轴的下压量是否在0.01~0.05mm之间,如果不在,需要再次调节连杆的长度,使其达到规定值。

网友:
    看看FUJI cp7出现Nozzle change error故障检查及确认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