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使用技巧浅谈

楼主(2020-09-02):
CAM350使用技巧浅谈

1.在导入Gerber文件时(File -> Import -> AutoImport),不能直接点击Finish键,要首先进入Next,这里可以设置每一层的类型、格式、是否导入等;在格式中可以打开一个"Gerber Format"对话框:这个格式一定要设置好,导入的图形将会失真或者无法导入。精确度要正确设置,否则在测量过程中会带来很大误差,单位一定选择(English)。为了快速省时,可以在“Apply to All”前打上钩,把该设置应用到其他要导入的层。
2.导入Gerber文件后不管时查看文件是否正确,还是进行DFM检查或者制作生产上需要的文件,最好先将各个层的类型定义清楚。
3.充分利用Layer Set功能将经常需要同时打开的一些层定义为一组只用一个热键即可方便打开。
4.要执行某个操作前要打开有关层,如要检查Mask Silver,就必须打开相关的Soldermask层。
5.有些命令有先后顺序,如netlist extract。
6.导入的Gerber文件如果进行了如定义层类型、层组合设置等操作,如果不保存为*.cam文件,再次打开时所有设置都将不存在。所以,如果想再次打开该Gerber文件进行编辑时,最好将文件先保存为*.cam文件。
7.CAM350可以导入导出*.dxf文件。因为CAM350中文件保存后为*.cam文件,而后缀为cam的文件只能用CAM350打开。而其他许多软件都能读*.dxf文件。如果想通过其他软件(如AutoCad、Gc-CAM、GerberTool、Genesis2000)中打开经CAM350处理的文件就可以通过导出*.dxf文件来实现。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