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画图形函数 semilogx

楼主(2020-09-02):
—————————复习各种matlab图形函数————————————
1.绘制二维曲线的最基本函数plot
2.双纵坐标函数plotyy
3.
坐标控制
函数的调用格式为:
axis([xmin xmax ymin ymax zmin zmax])
axis函数功能丰富,常用的用法还有:
axis equal    纵、横坐标轴采用等长刻度
axis square   产生正方形坐标系(缺省为矩形)
axis auto     使用缺省设置
axis off      取消坐标轴
axis on      显示坐标轴
grid on/off命令控制是画还是不画网格线,不带参数的grid命令在两种状态之间进行切换。
box on/off命令控制是加还是不加边框线,不带参数的box命令在两种状态之间进行切换。
4.图形窗口的分割
    subplot函数的调用格式为:
    subplot(m,n,p)
5.绘制二维图形的其他函数
1. 其他形式的线性直角坐标图
在线性直角坐标系中,其他形式的图形有条形图、阶梯图、杆图和填充图等,所采用的函数分别是:
bar(x,y,选项)
stairs(x,y,选项)
stem(x,y,选项)
fill(x1,y1,选项1,x2,y2,选项2,…)
6.极坐标图
polar函数用来绘制极坐标图,其调用格式为:
polar(theta,rho,选项)
其中theta为极坐标极角,rho为极坐标矢径,选项的内容与plot函数相似。
7.对数坐标图形
    MATLAB提供了绘制对数和半对数坐标曲线的函数,调用格式为:
    semilogx(x1,y1,选项1,x2,y2,选项2,…)
    semilogy(x1,y1,选项1,x2,y2,选项2,…)
    loglog(x1,y1,选项1,x2,y2,选项2,…)
8.对函数自适应采样的绘图函数
fplot函数的调用格式为:
fplot(fname,lims,tol,选项)
9.绘制三维曲线的最基本函数
    plot3函数与plot函数用法十分相似,其调用格式为:
    plot3(x1,y1,z1,选项1,x2,y2,z2,选项2,…,xn,yn,zn,选项n)
10.三维曲面
1.平面网格坐标矩阵的生成
(1)利用矩阵运算生成。
x=a:dx:b; y=(c:dy:d)';
X=ones(size(y))*x;
Y=y*ones(size(x));
(2)利用meshgrid函数生成。
x=a:dx:b; y=c:dy:d;
[X,Y]=meshgrid(x,y);
10.绘制三维曲面的函数
    suRF函数和mesh函数的调用格式为:
    mesh(x,y,z,c)
    surf(x,y,z,c)
标准三维曲面
sphere函数的调用格式为:
    [x,y,z]=sphere(n)
cylinder函数的调用格式为:
    [x,y,z]=sphere(R,n)
MATLAB还有一个peaks 函数,称为多峰函数,常用于三维曲面的演示。

11.其他三维图形
   条形图、饼图和填充图等特殊图形,它们还可以以三维形式出现,使用的函数分别是bar3、pie3和fill3。此外,还有三维曲面的等高线图。等高线图分二维和三维两种形式,分别使用函数contour和contour3绘制。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