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绝缘MOS管是什么原理,内绝缘封装有哪些优点?

楼主(2020-09-02):
内绝缘MOS管是什么原理,内绝缘封装有哪些优点?

网友:
    内绝缘就是使用特殊的封装工艺将承载芯片的框架与MOS管背部散热片相互隔离的一种新型封装,最终目的是将MOS管的漏极与其背部散热片之间达到电气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