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02.11x 带宽20M,采样为啥还是20M?

楼主(2020-09-02):
802.11x带宽是20MHz,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定理,中频的采样率应该>=40MHz, 为什么采样率还是20M呢? 求指导...

网友:
802.11n的无线网络传输bai速率du:提供到300Mbps,甚至高达600Mbps的传输速率。  通常在传输数据的过程,总要zhi加入一些多余度,这dao些多余的比特携带的不是数据信息,而是为数据可靠传输服务的信息,因此,传输效率η总是小于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