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YS Electronics 和ANSYS SIwave

楼主(2020-09-02):
    下载了ANSYS Electronics后发现有ANSYS Electronics Desktop 和ANSYS siwave这两个仿真程序。
    请问这两个是有什么区别吗?大家都是用哪个来仿真的?

网友A:
    Electronics大部分做3D仿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A:
    Electronics大部分做3D仿真

SIwave板级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wave板级仿真

那是不是平时做的PCB仿真,比如DDR部分的电路走线仿真都是用的SIWAVE?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平时做的PCB仿真,比如DDR部分的电路走线仿真都是用的SIWAVE?

DDR,SIwave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SIwave不行

那DDR需要用什么软件仿真?还有siwave仿真可以看出EMI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DDR需要用什么软件仿真?还有siwave仿真可以看出EMI的问题吗

    Electronics,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DDR需要用什么软件仿真?还有siwave仿真可以看出EMI的问题吗

SPEED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EED2000

谢谢!我先去了解下这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DDR需要用什么软件仿真?还有siwave仿真可以看出EMI的问题吗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SIwave不行

为什么不行,我看ansys 教材是可以做DDR 仿真。

网友:
    :Q我也想学下高速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