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ve 后PCBA上同一线路的点位,外观桥接是否可接受?如何操作?

楼主(2020-09-02):
wave 后PCBA上同一线路的点位,外观桥接是否可接受?如何操作?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要先看两个点之间还有没有其他原件,没有其他原件连接直接相通的话短路时没有问题的。

网友:
    如果是同网络,可以在工艺文件中备注接受,并拍图片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