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设计中的贴片电容电阻的问题

楼主(2020-09-02):
要求将所有的电容电阻都换成贴片式的,但是没有在ad14里面并没有见到什么0805、0603之类的封装,是名字有改动还是本来就没有呢?啊还有电容电阻的封装类型是不是要根据数值大小要改变的?

网友:
    目前为止,AD14的库文件很少,只要是没有搜索到的封装,那就是没有;一些常用的元器件如果确实需要用到的话,就需要自己做封装;楼主说的电阻电容0805和0603封装,都需要自己做封装!

网友:
    这些小东西,建议你上murata上看看,他们的电阻电容很全。0402,0603几乎涵盖所有阻值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