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给制版厂提供钻孔文件,他们会怎样处理价格文件?

楼主(2020-09-02):
如果不给制版厂提供钻孔文件,他们会怎样处理价格文件?8 a( i0 c9 u7 B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你要是没有提供,估计会找你要的

网友:
可以用孔径孔位转成钻孔;还可以用线路PAD 转成钻孔文件。当孔径孔位符号之间相交不易做成Flash 时,或未给出孔数时(一般指导通孔),用以上方法比较好。先将线路上的所有PAD 拷贝到一个空层,按孔径大小做Flash 后将多余的贴件PAD 删除后转成钻孔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