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铺铜的问题

楼主(2020-09-02):
1、PCB铺铜时候,在铜上打孔,有的孔有十字线连接,有的没有,这是为什么呀?
2、pcb在铺铜上打的孔是可以导电的,那如果进行双层PCB设计的时候,上层和下层都有铺铜时候,此时在打个孔,不就会把上层和下层的铜连接在一起了,此时铺铜处所连接的元器件不就连在一起了吗?这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吧!

哪位大神帮忙解答下,困扰好久的问题了!谢谢!

网友:
顶层和底层都是GND啊,打过孔就是为了链接啊

网友:
1. 有没有十字主要是软件判断安全间距的,安全间距内就自动铺十字;
2. 同一个网络的,自然是上下连的;不是同一个网络,你放上去就报错了吧,你得重新铺了吧

网友:
有十字的焊盘是因为他周围的附铜和改焊盘的电气网络节点是相同的。比如焊盘是GND,附铜也是GND,两者挨得比较近就会有这个十字,用于把相同电气节点的连在一起。
至于双层板焊盘和通孔上下相通是因为上下两点是相同的电气网络节点。每个通孔或焊盘连接的两面一定是相同的节点,不会短路的

网友:
1、PCB铺铜是全连接还是十字线连接取决于你的设置,在ALLEGRO中有一个SHAPE连接属性设置项。
2、孔是可以带网络属性的,只有带网络属性的才会连接,不带网络属性的就避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