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OWER SI叠层设置

楼主(2020-09-02):
        各位老师,谁知道POWER SI的叠层设置里面,过孔的镀铜厚度默认值是多少?是每次跑仿真之前都要进行设置吗?

网友A:
1mil(IPC 2级规范 25u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il(IPC 2级规范 25um)

你是从哪里看到的?软件设置里没有见到默认值呢

网友:
    一般是0.8~1.0mil,建议仿真前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