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参数插损谐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9-02):
问题描述:图片中是4个差分通道,布线环境均一致,带AC电容,从FPGA到表贴连接器处,其中有3个通道在10GHz处有谐振点,1个通道无谐振点,这种导致的原因可能有哪些?

网友A:
    检查一下端口或电容设置的是不是正确吧,如果环境一致的话,不应该相差这么大。

网友:
    打下阻抗曲线,看看是在哪个位置,再检查环境和走线差异

网友:
    想问下你加的什么port?circuit 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端口或电容设置的是不是正确吧,如果环境一致的话,不应该相差这么大。

port设置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