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铅焊料颜色成灰白色了怎么办?

楼主(2020-09-02):
如下图所示,无铅焊料颜色成灰白色了怎么办?而且从断面上看金属颗粒比较大,这是啥情况,再偷偷的爆个料,生产线上用无铅工艺生产的有铅PCB。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PCB如果是有铅镀层,锡炉的无铅锡不都报废了吗?颗粒状,可能和温度有关系,无铅焊接温度一般比熔点高4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