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不上芯片怎么办?

楼主(2020-09-02):
    吸不上芯片!一粒都吸不上,一吸就掉,早上开机做了几块,还好就是不知道哪里有异响,我在下面导轨上涂了点油,之后做个一块,后面就再也吸不上!是有油进去了?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一般这样的情况要不就是没真空。要不就是压力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