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行通信问题:89C52单片机并行可以用P3口吗?

楼主(2020-09-03):
并行通信问题:89C52单片机并行可以用P3口吗?

网友A:
只要你没对P3口设置,他就是一个普通I/O口!

网友B:
P3口原本就是多功能口,其中就有……,学会查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P3口原本就是多功能口,其中就有……,学会查手册。

肯定是可以的,你看看手册上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没对P3口设置,他就是一个普通I/O口!

是的,P3配置成普通IO口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