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orcad丢失text

楼主(2020-09-03):
各位大佬,我想要将pads的原理图转成orcad。先将pads原理图转成AD13的原理图,再转成orcad16.6版本的,使用orcad自带的转换工具,发现转成orcad后,text丢失了,其他信号,器件之类的都正常,就是text(英文)丢失了,我在AD里还能看到有这些text的。请教大家,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A:
文件转换丢东西这个属于正常现象,这个一般丢了就自己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转换丢东西这个属于正常现象,这个一般丢了就自己加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是全部text都丢失了,只要是text都不见了。我看了你发的帖子,转成orcad17.2的那个帖子,从图片上看到text是没有丢失的,中文都 可以导进来,https://www.eda365.com/thread-217124-1-1.html,16.6的你没有截图,所以看不到是否丢失。是否和版本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是全部text都丢失了,只要是text都不见了。我看了你发的帖子,转成orcad17.2的那个帖 ...

你可以将文件发上来我帮你转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将文件发上来我帮你转个试试看

 BLOCK.rar (10.29 KB, 下载次数: 1)
谢谢,文件是我用pads转成AD格式的原理图,其中block里都是text,02里面既有text也有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文件是我用pads转成AD格式的原理图,其中block里都是text,02里面既有text也有器件

楼主:
你转出来 的看起来一点都没有丢失,请问你是怎么转的?
文件是我的操作步骤,请你帮忙 看一下是否哪一步出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转出来 的看起来一点都没有丢失,请问你是怎么转的?
文件是我的操作步骤,请你帮忙 看一下是否哪一步 ...

方法跟我发的帖子是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跟我发的帖子是一模一样的!

请问你用的AD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用的AD是哪个版本的?

我发的压缩包里面的文件夹不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么,还问用哪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的压缩包里面的文件夹不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么,还问用哪个版本的?

不好意思 ,我以为你标注的是orcad的版本,我以为是分别导出了orcad15.5和orcad17.2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跟我发的帖子是一模一样的!

    你啥时候也回复一下我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我以为你标注的是orcad的版本,我以为是分别导出了orcad15.5和orcad17.2的文件

恩,不同版本转出来的效果会有写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