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读取串口数据设计?

楼主(2020-09-03):
    现在公司做一个读取串口数据的设计,本来想着一个转换芯片接到STM32的USART口收就行了,然后现在估计是对面的数据一会儿是232的一会是TTL的 要做兼容都能读 有没有大佬提供个思路啥的。

网友:
    我是这样想的哈,可以用AD读取下接进来的电平电压的值,如果是0~0.8V或2.4~5V之间  用ADG1613将其直接接到USART口,否则接个SP3232再到USART口。然后在AD前接个小压降的二极管,不采集232的高电平。  主要还是奇怪为啥有这样的数据一会232一会TTL 的  而且这么用开关的话估计速率可能跟不上啊,读取到的数据不一定完整  有没有内种特别丝滑的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