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什么是偏移(skew)? 什么是斜率(slew rate)?

楼主(2020-09-03):
    什么是偏移(skew)?
什么是斜率(slew rate)?

网友:
    Slew rate就是边沿斜率(一个信号的电压有关的时间改变的比率)。I/O 的技术规范 (如PCI)状态在两个电压之间,这就是斜率(slew rate),它是可以测量的。

网友:
    信号的偏移是对于同一个网络到达不同的接收器端之间的时间偏差。时钟的偏移是同样的时钟产生的多个子时钟信号之间的延时差异。
    斜率就是一个信号的电压有关的时间改变的比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