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仪器使用常见故障及使用注意事项解析——Agitek

楼主(2020-09-03):
我们常用的射频仪器比如频谱分析仪、射频源、网络分析仪等一般价格都十分昂贵,如果射频仪器使用不当也会对工作造成很大的影响,而且维修价格也很贵,那么如何正确使用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故障出现呢?下面由安泰测试频谱分析仪维修工程师为大家一一讲解:
一、射频仪器--典型故障电源故障造成的不开机
与示波器类似,射频仪器内部有独立的电源模块为主板和各功能模块供电,故需着重关注用电安全。
使用中需注意的问题:
1,使用仪器原装电源线;
2,确认仪器AC输入是否有110V/220V切换开关。若有,确认开关打在220V档位;
3,确认电网稳定。当电网中有大功率电器接入时,先关闭仪器,拔下电源线,待电网稳定后再使用;
4,开机时:先插上AC电源线,再按开机键开机;
关机时:先按关机键关机,再拔掉AC电源线;
5,注意仪器使用环境,定期清理灰尘。
二、射频仪器--典型故障前端信号处理模块故障
射频仪器前端信号处理模块对静电以及过大信号十分敏感,若使用不当,极易损坏。
使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严禁用手或身体其他部位碰触外部接口,防止静电损伤;
2,使用前先估算信号幅度,使用合适衰减器/测试线缆进行测试;
3,测试时先将转接头/衰减器/测试线缆接好,再通入信号;测试完毕后先断开测试信号,再取下转接头/衰减器/测试线缆。
三、射频仪器--典型故障接口物理性损坏
射频仪器各种衰减器/线缆等接头类型众多,常见的直径2.4mm,2.92mm,3.5mm等等不尽相同。如果使用到直径不匹配的接头,可能会损坏仪器接口。
使用中需注意的问题:
1、使用前确认接口类型;
2、插拔接口时不可大力强行插拔,遇到插不进或螺口拧不上的情况马上将接口取下,确认类型匹配后再次连接;
3、各种转接头/线缆需妥善保管,防止磕碰造成的损伤。
以上有关射频仪器使用常见故障及使用注意事项由西安安泰测试整理发布,如果您在使用网络分析仪、频谱仪、射频源等仪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欢迎咨询安泰测试。

网友:
    射频工程师应该经常会用到的射频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