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 2D到3D的发展

楼主(2020-09-03):
    作为DRAM领域绝对的霸主,三星在3D NAND上也持续发力,V-NAND基本上每年都会迭代。而且在3D NAND上面还会借鉴DRAM的某些神秘工艺。

    2D变3D

    通过上面几张图简单了解一下2D NAND是如何演变为3D NAND的。① 2D NAND Structure② 2D NAND中间拉伸,分为两段③ 把2D NAND折起来④ 把2D NAND竖起来⑤ 把竖起来的结构排成排就是3D NAND

    千层糕(3D NAND)

上一章只是帮助大家理解2D→3D的结构是如何演变与过渡的。实际上3D NAND的制作过程其实也很简单,总结下来就两个关键步骤——打洞填坑。不过在打洞和填坑之前,需要先做千层糕(叠层结构)。下面将以三星48L V-NAND为例,简单介绍3D NAND的制作过程。

关于叠层需要补充说明的是,V-NAND是Channel First工艺,意思就是Control Gate(W)后做,叠层是SiN/SiO/SiN/SiO...而BiCS是Gate First工艺,叠层是SiO/W/SiO/W/SiO/W...不过等等,为什么是54层,不是48层吗?这是因为上下各有3层Dummy

    打洞(刻蚀)

千层糕叠好之后,就要开始打洞了。打洞(刻蚀)的工艺有以下几点需要考虑。1. 无论是V-NAND的SiN/SiO,还是BiCS的SiO/W,刻蚀的时候可能均需要切换气体。同时,因为后面还要填充,刻蚀的时候要同时考虑侧壁的均匀性以及Over Etching的问题2. Channel Hole的平均直径只有100nm,深度却有3.8μm,深宽比高达40左右。而现在已经大规模量产的9XL 3D NAND深宽比可能会超过60。而如此细长的Channel Hole,非常容易打歪...

    3. 出于排列密度最大化的考虑,Channel Hole肯定是越圆越好,同时以类似蜂窝状的方式排列。不过干法刻蚀虽然号称均匀性好,但也不能避免靠近上表面的地方比底部宽(CD: top 120nm/bottom 72nm)。另外,Channel Hole Top面的位置其实还蛮圆的,但越靠下面就越不圆了

    填坑(沉积)

洞打好之后就可以开始填坑(沉积)了。
    Channel Hole的填充材料简单来说有5层:SiO/A-Poly/SiO/SiN/SiO,每一层都非常薄,必须用ALD来做。Channel Hole里面的ONO(SiO/SiN/SiO)层是用来存储电荷的(Charge Trap)。电荷存储层做好之后需要切开,即把Channel Hole Group隔开,同时也为Control Gate(CG)的沉积做好准备。切开后先把之前的SiN夹层吃掉,然后用W塞满,这些平行的W即是WL(CG);然后用SiO把这些WL们挡住,再填上W作为CSL(common source line)。具体过程如下图。

    超越100层!

    其实3D NAND从首次公布至今,除了层数上的增加,材料体系和其结构本身也在不断的变化。努力的目标无非是:更好的利用空间、更快的读写速度、更大的吞吐量以及更好的数据可靠性。篇幅有限不再赘述。而3D NAND存在的意义其实就在下图中(结尾点个题)。3D 32L与2D 1Znm的存储密度已非常接近,而到3D 48L则全面超越2D 1Znm。最新的3D NAND已经做到128L QLC,单die容量预计将超过1Tb.

    增强型 vs 耗尽型

    BiCS: Toshiba/WDC;TCAT(V-NAND): Samsung
    增强型(enhancement):erased cell对应的Vth>0V耗尽型(depletion):erased cell对应的Vth<0V

网友:
    刻蚀的时候可能需要切换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