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金属壳体元器件和金属件(屏蔽盒等)的时候要考虑什么?

楼主(2020-09-03):
    设计金属壳体元器件和金属件(屏蔽盒等)的时候要考虑什么?( e, O5 x( W5 p

网友:
    金属壳体元器件和金属件(屏蔽盒等)不能与其它元器件相碰,不能紧贴印制线、焊盘,其间距应大于2mm。定位孔、紧固件安装孔、椭圆孔及板中其它方孔外侧距板边的尺寸大于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