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贴片质量的好坏都有哪些?

楼主(2020-09-03):
影响贴片质量的好坏都有哪些?
SMT贴片常见的品质问题有漏件、侧件、翻件、偏位、损件等.
1、导致贴片漏件的主要因素
{1}、元器件供料架(feeder)送料不到位.
{2}、元件吸嘴的气路堵塞、吸嘴损坏、吸嘴高度不正确.
{3}、 设备的真空气路故障,发生堵塞.
{4}、 电路板进货不良,产生变形.
{5}、电路板的焊盘上没有焊锡膏或焊锡膏过少.
{6}、 元器件质量问题,同一一品种的厚度不一-.
{7}、贴片机调用程序有错漏,或者编程时对元器件厚度参数的选择有误.
{8}、人为因素不慎碰掉.
2、导致SMC电阻器贴片时翻件、侧件的主要因素
{1}、元器件供料架(feeder)送料异常.
{2}、贴装头的吸嘴高度不对.
{3}、贴装头抓料的高度不对.
{4}、元件编带的装料孔尺寸过大,元件因振动翻转.
{5}散料放入编带时的方向弄反.
3、导致元器件贴片偏位的主要因素
{1}、贴片机编程时,元器件的X-Y轴坐标不正确.
{2}、贴片吸嘴原因,使吸料不稳.
4、导致元器件贴片时损坏的主要因素
{1}、定位顶针过高,使电路板的位置过高,元器件在贴装时被挤压.
{2}、贴片机编程时,元器件的Z轴坐标不正确.
{3}、贴装头的吸嘴弹簧被卡死.

网友:
    看看影响贴片质量的好坏都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