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为什么8902A调谐射频电平性能测试采用30MHz测试频率而不是50MHz?

楼主(2020-09-03):
是什么原因,为什么8902A调谐射频电平性能测试采用30MHz测试频率而不是50MHz?
我们还有N5531S系统和使用50MHz的相同测试。
如果8902A调谐射频电平测试也将在50MHz运行,是否会出现大的测量误差?

网友:
这是参考衰减器的传统频率,使用IF替换方法校准,该方法用于测试或验证8902A中参考步骤的规范。
可以使用任何其他频率,因为它转换为8902A IF频率,然后将8902IF报告的步骤与参考预期步骤进行比较。
只要在测试频率上有实际的校准步骤,整个过程就假设第一个混频器的亮度并且测试频率无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