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坛友,ti官方的射频模块MSP-EXPCC430RF4的传输距离有多远,谢谢!

楼主(2020-09-03):
请问各位坛友,ti官方的射频模块MSP-EXPCC430RF4的传输距离有多远,谢谢!

网友A:
MSP-EXPCC430RFX 带的两块板子---MSP-EXP430F6137Rx和MSP-EXP430F5137Rx,RF内核都是cc1101。通信距离应该在几十~上百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EXPCC430RFX 带的两块板子---MSP-EXP430F6137Rx和MSP-EXP430F5137Rx,RF内核都是cc1101。通信距离应该 ...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此外请问CC1310DK这个评估板有多远的距离呢?我们公司现在这个项目需要一个在500m以上能够稳定传输的无线模块,并且这个芯片内部要有集成MCU,可不可以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