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下图中R14与C11作用是什么? 电压比较器输出端电阻电容对地并联,是...

楼主(2020-09-03):
请教各位大神,下图中R14与C11作用是什么?
压比较器输出端电阻电容对地并联,是滤波吗?

网友:
对输出而言这个电容是一个储能电容。这是有利的地方。
对运放而言使运放不稳定。震荡、过冲、输出纹波大。
电阻的作用只是简单的下拉,感觉也没什么实际作用
总结而言,电阻可以接,感觉电容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