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直电容问题

楼主(2020-09-03):
下图中电容C2为隔直电容,但是输入信号在没有直流电压的情况下两种输出结果不一样,这是为什么?

网友:
因为你的信号源是“理想源”,三极管的偏置电阻变得无效,基极最高0.4V,始终不会导通

"因为你的信号源是“理想源” --到这是对的. "三极管的偏置电阻变得无效,基极最高0.4V,始终不会导通" --这个结论与仿真结果, 恰恰相反

网友A:
    图1有C2的充放电,导致Q1会一直开关,C1充放电会有波形。 图2的Q1几乎常开(0.4V影响小),所以C1没啥波形。  这是理想型,实物的话可能输出波形也不太一样,电容充放电有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1有C2的充放电,导致Q1会一直开关,C1充放电会有波形。 图2的Q1几乎常开(0.4V影响小),所以C1没啥波形 ...

图一 :Q1一直都是开着的吧???

网友:
    理想电压源内阻为零,会把基极电压拉下来。

网友:
    关键是在C2,静态时上图中Q1基极电压在2V多一点(方便些算2V),工作时Q1基极电压在2.2-1.8V之间波动,在这个电压范围内Q1处于放大状态,所以输出有信号。下图Q1基极电压在0-0.4V之间波动,显然Q1只能处在截止状态,输出也就没有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