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关于德国欧盟标准。

楼主(2020-09-03):
请问谁有关于德国欧盟标准,就是规定插件元件露出板面≤1.5mm的标准,麻烦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E2 q) O4 ~4 s

网友:
IPC-610-F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关于引线出板高度一般要求是不大于2.5mm(如果超过2.5mm,只要不影响组装、电气安全间距,是可以不用剪的,这是对以上标准的补充) 备注:前阵参加IPC一个活动,中国区的负责人专门提到这个咨询比较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