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tty连接虚拟机中的Linux

楼主(2020-09-03):
为了学习linux,最好的方法就是安装虚拟机,出了问题后重装比较方便。
我在visualbox中安装了Fedora13后,想利用Putty来连接虚拟机中的Linux,这样可以避免启动图形界面带来的性能损耗,而且可以熟悉linux强大的命令行操作界面。
在配置ssh连接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总结如下:
1.ssh包的安装,这个在系统安装时选上即可,装完系统后也可安装。
2.visaulbox的端口映射配置:
    (1)虚拟机系统的网络连接选择默认的NAT方式即可。
    (2)在visualbox的安装目录下有命令行工具VBoxManage.exe,执行以下命令:
VBoxManage setextradata Fedora13 "VBoxInternal/Devices/pcnet/0/LUN#0/Config/mysshd/Protocol" TCP

VBoxManage setextradata Fedora13 "VBoxInternal/Devices/pcnet/0/LUN#0/Config/mysshd/GuestPort" 22

VBoxManage setextradata Fedora13 "VBoxInternal/Devices/pcnet/0/LUN#0/Config/mysshd/HostPort" 2222
    其中Fedora13为虚拟机系统的名字,mysshd是随意起的名字,
    22是虚拟机Linux的ssh的端口,2222是映射出的端口。

    但是我在进行如上设置后,虚拟机竟然启动不了了,报出如下错误:
    Configuration error: Failed to get the "MAC" value

    上网查询后,按如下设置可解决此问题(这是由于主机网卡类型的原因)
VBoxManage setextradata Fedora13 "VBoxInternal/Devices/e1000/0/LUN#0/Config/mysshd/Protocol" TCP

VBoxManage setextradata Fedora13 "VBoxInternal/Devices/e1000/0/LUN#0/Config/mysshd/GuestPort" 22

VBoxManage setextradata Fedora13 "VBoxInternal/Devices/e1000/0/LUN#0/Config/mysshd/HostPort" 2222

    同时可删除第一次设置时残留的配置,配置在C:\Documents and Settings\{loginuser}\.VirtualBox下,两个配置文件分别为:
    1.VirtualBox.xml
    2.VirtualBox.xml-prev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