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光耦隔离电压问题

楼主(2020-09-04):
下图是线性光耦HCNR201的电压隔离电路,图中的R1和R2是反馈电阻,如果阻值相等两边的电压变化基本相同,但是我的电路一边是5V,接收侧是3.3V电路,那么电阻比值应该是5V/3.3V吗?

网友:
    如果左侧电源电压为5V,右侧电源电压为3.3V,那么Vout不可能超过3.3V,所以在R1=R2时,Vin不能超过3.3V。

网友:
    线性光耦不能这样用的,线性光耦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电流转输比’,这个参数的定义就是发光二极管输入单位电流在输出端能输出多少电流之比,由于半导体器件是非线性的,所以这个参数也是在变化的,在输入小电流时这个参数是小的,到输入电流大了这个参数也增大了,在负载上得到的电压就不一样了。而且这个参数会随着温度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
    你先把电路调出来,在试着调整R1和R2的值,做到输入0-5V,输出0-3.3V,或者在后级在分压后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