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怎么修改HFSS导入的导线的横截面为梯形,从而仿真更符合实际情况?

楼主(2020-09-04):
    各位大神,请教个问题ansys导入Brd文件后,怎么修改导线的横截面为梯形,即导线上表面线宽W2与下表面线宽W1,略有差值,比如0.6mil。
    这样仿真的模型与真实制板能拟合的更好,精度相对好些
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
    帮你顶一个啦

网友:
    层叠里边设置

网友A:
    不在叠层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在叠层里面

    层叠里面设置的确没有作用

    请问您知道应该怎么操作吗?多谢指导

网友:
    adanced   trace cross s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