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源码】判断系统语言

楼主(2020-09-04):
    procedure(SystemLanguage()
    prog((cmd sl Line slc)
            cmd = "chcp>t.t"
            system(cmd)
            sl = infile("t.t")
            gets(Line sl)
            close(sl)
            errset(deleteFile("t.t"))
            slc = cadr(parseString(Line ": \n"))
            case(slc
                    ("437"
                            return("en")
                    )
                    ("932"
                            return("ja")
                    )
                    ("936"
                            return("zh-cn")
                    )
                    ("950"
                            return("zh-tw")
                    )
            )
            ; axlRunBatchDBProgram("chcp" cmd ?silent t)
    ))
    自己写的判断系统语言的skill
    实际上就是调用cmd的chcp功能,输出到文本,读取后判断
    由于使用system(),cmd的黑框会一闪而过
    各位是否有更好的方式,敬请批评指正

网友:
    判断系统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