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有何区别?

楼主(2020-09-04):
因为单片机的输出端都是开漏输出的,就像三极管的集电极一样,如果没有上拉电阻它输出不了高电平。而下拉电阻就是拉低电平,跟上面是相反的,不过在单片机中,一般都是要上拉电阻的多,很少有下拉电阻的单片机。

加上下拉电阻就是加在单片机管脚的带负荷能力.如上拉电阻的接法就是电源正通过一个合适阻值的电阻后接到需上接的管脚即可.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同理,下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低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

上拉是对器件注入电流;下拉是输出电流,只是弱强。

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区分,对于非集电极(或漏极)开路输出型电路(如普通门电路)提升电流和电压的能力是有限的,上拉电阻的功能主要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输出电流通道。

总之一句话,你想让他正常情况为高电平,就加上拉电阻;为低电平就加下拉电阻,一般都为5到10K的电阻。

网友: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