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芯片反向设计?反向设计其实就是芯片反向设计?

楼主(2020-09-04):
    什么是芯片反向设计?反向设计其实就是芯片反向设计?

网友:
    它是通过对芯片内部电路的提取与分析、整理,实现对芯片技术原理、设计思路、工艺制造、结构机制等方面的深入洞悉,可用来验证设计框架或者分析信息流在技术上的问题,也可以助力新的芯片设计或者产品设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