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电路

楼主(2020-09-04):
l在后的话应该是高通滤波,前面的c怎么考虑呢?c4是个小电容应该是隔直用的,后面几个相同的电阻呢?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3446&fromuid=368984

网友:
c6和c7并联接地是为了滤除固定频率的信号,c5大概是隔直吧,滤除低频。c8和c9再一级滤除高频的,最后lc低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3446&fromuid=368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