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上SMD的表面贴装工艺要求

楼主(2020-09-04):
    在电子产品小型化发展之际,相当一部分消费类产品的表面贴装,由于组装空间的关系,其SMD都是贴装在FPC上来完成整机的组装的。FPC上SMD的表面贴装已成为SMT技术发展趋势之一。

    对于表面贴装的工艺要求和注意点有以下几点.

    一. 常规SMD贴装
    特点:贴装精度要求不高,元件数量少,元件品种以电阻电容为主,或有个别的异型元件.
    关键过程:
    • 锡膏印刷:FPC靠外型定位于印刷专用托板上,一般采用小型半自动印刷机印刷,也可以采用手动印刷,但是手动印刷质量比半自动印刷的要差。
    • 贴装:一般可采用手工贴装,位置精度高一些的个别元件也可采用手动贴片机贴装。
    • 焊接:一般都采用再流焊工艺,特殊情况也可用点焊。

    二.高精度贴装
    特点:FPC上要有基板定位用MARK标记,FPC本身要平整。FPC固定难,批量生产时一致性较难保证,对设备要求高.另外印刷锡膏和贴装工艺控制难度较大。
    关键过程:
    • FPC固定:从印刷贴片到回流焊接全程固定在托板上。所用托板要求热膨胀系数要小。
      固定方法有两种:
      方法A:托板套在定位模板上.FPC用薄型耐高温胶带固定在托板上,然后让托板与定位模板分离,进行印刷。耐高温胶带应粘度适中,回流焊后必须易剥离且在FPC上无残留胶剂。
      方法B:托板是定制的,对其工艺要求必须经过多次热冲击后变形极小。托板上设有T 型定位销,销的高度比FPC略高一点。
      贴装精度为QFP引线间距0.65mm以上时用方法A;
      贴装精度为QFP引线间距0.65mm以下时用方法B。
    • 锡膏印刷:因为托板上装载FPC,FPC上有定位用的耐高温胶带,使高度与托板平面不一致,所以印刷时必须选用弹性刮刀。锡膏成份对印刷效果影响较大,必须选用合适的锡膏。另外对选用B方法的印刷模板需经过特殊处理。
    • 贴装设备:第一,锡膏印刷机,印刷机最好带有光学定位系统,否则焊接质量会有较大影响。其次,FPC固定在托板上,但是FPC与托板之间总会产生一些微小的间隙,这是与PCB基板最大的区别。因此设备参数的设定对印刷效果,贴装精度,焊接效果会产生较大影响。因此FPC的贴装对过程控制要求严格。

    三.其它
    为保证组装质量,在贴装前对FPC最好经过烘干处理。

网友:


网友: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