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封装和原理图引脚不对应如何处理?

楼主(2020-09-04):
有一个四个脚的晶振封装,但是在原理图库里的晶振只有两个引脚,如何设置才能让两个文件对应起来,现在一画图调用晶振就报错,“门 A 封装 OSC 具有 2 个端点,但门定义包含 4 个管脚”。大神们如何处理的?; p3 T+ E) d+ f3 t

网友:
    建议改一下封装吧,方便后面,也能防止后面出问题

网友:
    建议参照所选用的晶振SPEC对应的引脚功能来对原理图和封装做修改

网友:
    首先要确定自己元件实物是几个脚的,如果是四个脚的,建议改原理图库封装,而且名字和封装库里的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