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延迟线的问题

楼主(2020-09-04):
如图所示,两个射频信号要在混频器里面混频,但是那个信号到达混频器的时间不一样,国内有这种延迟线系统,可以调节射频信号的延迟吗?

网友:
可以调节延迟。但是这种电路应用在哪种场合呢?或者说为什么需要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