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导致单片机死机

楼主(2020-09-04):
    单片机脚接了好几个按键电路都是一样的
其中一个按键不停的按会导致单片机死机

死机后晶振照常起振
软件复位后单片机正常工作
    按键按下的波形也很正常没有过冲
    软件上屏蔽掉该按键的代码
    还是会死机

按键单次按下波形

按键连续按下波形

    不再為黨忠誠,心態可議!@_@|||

网友:
    软件的BUG吧

网友A:
    使用了外部中断? 进入中断后没有屏蔽掉。造成中断嵌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了外部中断? 进入中断后没有屏蔽掉。造成中断嵌套?

软件说按键检测用的扫描,没有用中断

网友B:
    这个电路不完整,假设IO输入端是CMOS结构,那么常态应该是‘1’而不是‘0’

网友C:
想了好久,該怎麼證明軟件或是硬件的問題?

    你把其它按鍵也換成這個程序不就知道了!

    或是這按鍵功能程序,和其它按鍵對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程序BUG

軟件爛咖通常不會承認,你得扮演「大宋提刑官」讓他們俯首認罪。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说按键检测用的扫描,没有用中断

不是屏蔽案件程序。 是屏蔽其他所有的功能。只留下按键扫描部分

网友:
    你用的是带宽多少的示波器,带手环消除静电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了好久,該怎麼證明軟件或是硬件的問題?

你把其它按鍵也換成這個程序不就知道了!

    将这个按键接单片机的IO上串的22R电阻改成300R,
    死机现象就没复现过了,但是其他的按键都是串的22R电阻没问题,

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不完整,假设IO输入端是CMOS结构,那么常态应该是‘1’而不是‘0’

单片机:ATSAMC21N17

网友:
    加电容有点奇特,硬件滤波么?

网友:
    为什么要用100nf的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这个按键接单片机的IO上串的22R电阻改成300R,
死机现象就没复现过了,但是其他的按键都是串的22R电 ...

    不是普通的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这个按键接单片机的IO上串的22R电阻改成300R,
死机现象就没复现过了,但是其他的按键都是串的22R电 ...

    GND - 0.6V - VPIN / IINJ2 = 0V - 0.6V - 3V / -15mA = -3.6V / -15mA = 240Ω

全部都串 270Ω 或 330Ω 較保險,免得哪天換另一支管腳當機。

网友:
    对于版主的解释不反驳,但这么高的频率不应该是pin injection current的问题。
    你确认不好用时(22欧)和好用时(300欧)用的是同一个程序?偷偷改程序的可能性很高哦

    你可以反駁,我們不會用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關你!^_^

网友:
    你开关拉低的那端别直接接GND呀,串个K级别的电阻再接到地

网友:
    按键是否触发了单片机中断,检查是否中断溢出,导致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