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CAD 平面画图提高方法 教程 视屏 都可以

楼主(2020-09-04):
求  CAD 平面画图提高方法  教程   视屏  都可以

网友:
一、遵循一定的作图原则
  为了提高作图速度,用户最好遵循如下的作图原则:
  1.作图步骤:设置图幅→设置单位及精度→建立若干图层→设置对象样式→开始绘图。
  2.绘图始终使用1:1比例。为改变图样的大小,可在打印时设置不同比例或者利用图纸空间内设置不同比例的视口。在绘图前要确定好打印比例,这样觉得按相应比例设置字高、标注样式、图块比例、多段线宽度等,保证不同比例图纸打印效果一致。
  3.为不同类型的图元对象设置不同的图层、颜色及线宽,而图元对象的颜色、线型及线宽都应由图层控制(BYLAYER)。对象的颜色和线宽属性可以影响打印效果,因此要合理规划,以保证打印时能得到合理效果。
  4.需精确绘图时,可使用栅格捕捉功能,并将栅格捕捉间距设为适当的数值。更多情况下使用对象捕捉或在绘制时直接输入长度或相对坐标。
  5.可以直接在模型空间中将图框和图形绘在一起,也可以在布局空间中插入图框,利用视口排布模型空间的图形。如果用布局空间,建议一个布局只放一个图框,并设置并保存好合理的页面设置,以后打印时就不必再重复设置了。
  6.对于有名对象,如视图、图层、图块、线型、文字样式、打印样式等,命名时不仅要简明,而且要遵循一定的规律,以便于查找和使用。
  7.将一些常用设置,如图层、标注样式、文字样式、栅格捕捉等内容设置在一图形模板文件中(即另存为*.dwt文件),以后绘制新图时,可在创建新图形向导中单击“使用模板”来打开它,并开始绘图。

网友:
二、选用合适的命令
  用户能够驾驭CAD,是通过向它发出一系列的命令实现的。CAD接到命令后,会立即执行该命令并完成其相应的功能。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尽管可有多种途径能够达到同样的目的,但如果命令选用得当,则会明显减少操作步骤,提高绘图效率。下面仅列举了几个较典型的案例。
  1.生成直线或线段
  (1)在CAD中,使用LINE、XLINE、RAY、PLINE、MLINE命令均可生成直线或线段,但LINE命令使用的频率最高,也最为灵活,根据需要使用合适的命令。
  (2)为保证物体三视图之间"长对正、宽相等、高平齐"的对应关系,应选用XLINE和RAY命令绘出若干条辅助线,然后再用TRIM剪截掉多余的部分。机械制图中经常会使用这种方法,由于建筑设计中经常会采用轴网,浩辰建筑、天正建筑等软件中均可以通过输入进深和开间值快速创建轴网,后续绘图可以轴网为尺寸基准。
  (3)欲快速生成一条封闭的填充边界,或想构造一个面域,则应选用PLINE命令。用PLINE生成的线段可用PEDIT命令进行编辑。
  (4)当一次生成多条彼此平行的线段,且各条线段可能使用不同的颜色和线型时,可选择MLINE命令。多线编辑起来不如其他线型方便,也可以用PL线,然后通过偏移(offset)生成。
  2.文本
  (1)在使用文本注释时,如果注释中的文字具有同样的格式,注释又很短,则选用TEXT(DTEXT)命令。
  (2)当需要书写大段文字,且段落中的文字可能具有不同格式,如字体、字高、颜色、专用符号、分子式等,则应使用MTEXT命令。
  3.复制图形或特性
  (1)在同一图形文件中,若将图形只复制一次,则应选用COPY命令。
  (2)在同一图形文件中,将某图形随意复制多次,则应选用COPY命令;或者,使用Ctrl+C复制或基点复制命令将需要的图形复制到剪贴板,然后再使用PASTECLIP(普通粘贴)或PASTEBLOCK(以块的形式粘帖)命令粘帖到多处指定的位置。
  (3)在同一图形文件中,如果复制后的图形按一定规律排列,如形成若干行若干列,或者沿某圆周(圆弧)均匀分布,则应选用ARRAY(阵列)命令。
  (4)在同一图形文件中,欲生成多条彼此平行、间隔相等或不等的线条,或者生成一系列同心椭圆(弧)、圆(弧)等,则应选用OFFSET(偏移)命令。
  (5)在同一图形文件中,如果需要复制的数量相当大,为了减少文件的大小,或便于日后统一修改,则应把指定的图形用BLOCK命令定义为块,再选用INSERT或MINSERT命令将块插入即可。
  (6)在多个图形文档之间复制图形,可采用两种办法。其一,使用命令操作。先在打开的源文件中使用Ctrl+C或COPYBASE命令将图形复制到剪贴板中,然后在打开的目的文件中用Ctrl+V粘贴、粘贴为块或选择性到原点三者之一将图形复制到指定位置。这与在快捷菜单中选择相应的选项是等效的。其二,用鼠标直接拖拽被选图形。注意:在同一图形文件中拖拽只能是移动图形,而在两个图形文档之间拖拽才是复制图形。拖拽时,鼠标指针一定要指在选定图形的图线上而不是指在图线的夹点上。同时还要注意的是,用左键拖拽与用右键拖拽是有区别的。用左键是直接进行拖拽,而用右键拖拽时会弹出一快捷菜单,依据菜单提供的选项选择不同方式进行复制。
  (7)在多个图形之间复制图形特性,应选用特性匹配(格式刷)命令。                                                                                                    、使用扩展工具(EXPRESSTOOLS)
  所谓扩展工具,实际上是为用户设计并随CAD一起免费提供的实用工具库。国产CAD,例如浩辰CAD提供的扩展工具比AutoCAD更丰富,在AutoCAD基础上增加了大量实用工具。扩展工具在图层管理、对象选择、尺寸标注样式的输入/输出、图形的编辑修改等众多方面对CAD进行了功能扩展,使用起来方便快捷,故能明显提高你绘图的工作效率。
  确认AutoCAD安装时选择了Expresstools,浩辰CAD等国产CAD安装时扩展工具会自动安装上。

网友:
四、打开或关闭一些可视要素
  图形的复杂程度影响到CAD执行命令和刷新屏幕的速度。打开或关闭一些可视要素(如填充、宽线、文本、标示点、加亮选择等)能够增强CAD的性能。
(1)关闭宽线显示。宽线增加了线条的宽度。宽线在打印时按实际值输出,但在模型空间中是按象素比例显示的。在使用CAD绘图时,可通过状态条上的LWT(线宽)按钮将线宽显示关闭,以优化其显示性能。系统变量LWDISPLAY也控制着当前图形中的宽线显示。
(2)如果把QTEXT设为ON,文本会被显示为方框。这样,在图样中新添加的文本会被隐匿起来只显示一个边框,打印输出时也是如此。该设置对已有文本的影响效果,可使用REGEN命令进行显示。另外,系统变量QTEXTMODE也控制着文本是否显示。这在图样中的文本较多时,对系统性能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3)禁止显示标示点。所谓标示点,是在选择图形对象或定位一点时出现在CAD绘图区内的一些临时标记。它们能作为参考点,能用REDRAW或REGEN命令清除,但打印输出时并不出现在图纸上。欲禁止标示点显示,可将BLIPMODE设为OFF,以增强CAD的性能。
(4)取消加亮选择。在缺省情况下,CAD使用"加亮"来表示当前正被选择的图形。然而,将系统变量HIGHLIGHT的值从1改为0,取消加亮选择时,也可增强CAD的性能。
(5)顺便一提的是,将系统变量REGENMODE的值设为0,或者将REGENAUTO设为OFF,可以节省图形自动重新生成的时间。
(6)如果把FILL设为OFF,则关闭实体填充模式,新画的迹线、具有宽度的多义线、填充多边形等,只会显示一个轮廓,它们在打印时不被输出。而填充模式对已有图形的影响效果,可使用REGEN命令显示出来。另外,系统变量FILLMODE除控制填充模式之外,还控制着所有阴影线的显示与否。你如果在图中画填充显示不出来,需要检查一下FILL参数的设置。
  当然现在硬件性能越来越好,如果图纸不大,象填充、文字、选择亮显这些还是保留比较好。

网友:
五、及时清理图形
  在一个图形文件中可能存在着一些没有使用的图层、图块、文本样式、尺寸标注样式、线型等无用对象。这些无用对象不仅增大文件的尺寸,而且能降低CAD的性能。用户应及时使用PURGE(清理)命令进行清理。由于图形对象经常出现嵌套,清理是可勾选“清理嵌套项目”。

  六、使用命令别名和加速键
AD为一些比较常用的命令或菜单项定义了别名和加速键。使用命令别名和加速键可以明显节省访问命令的时间。命令别名是在acad.pgp文件(浩辰CAD是icad.pgp)中定义的。用任何文本编辑器打开并编辑该文件,就可以添加、删除或更改命令别名。用这种方法定义的别名,当重新进入CAD时即可使用。浩辰CAD不必退出就可以利用菜单中:工具>自定义>编辑程序参数重新定义命令别名,定义后就直接可以使用。AutoCAD的扩展工具也提供了类似的工具,但需要在第一次使用新定义的别名之前,执行REINIT命令以对软件重新初始化。
  命令加速键是在cui文件中定义的。欲添加、删除或更改命令加速键,用户可以用自定义界面工具对界面cui文件进行编辑,老版本也可以用文本编辑器对*cad.mnu文件进行编辑修改。修改过的*.mnu文件必须用MENU或MENULOAD命令加载并编译后,新定义的命令加速键方可使用。

以上只是总结了一些常规的技巧,熟话说得好:孰能生巧,当你长时间使用CAD后都会发现一些非常适合自己的操作技巧,利用这些技巧可以成倍提高工作效率,也希望也能写出来供大家分享。

此技巧不仅适用于AutoCAD,也适用于浩辰CAD等国产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