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敏电阻串在一起或者并在一起

楼主(2020-09-04):
如果我要把很多光敏电阻串在一起或者并在一起,然后要转化到只要有一个光敏电阻遇到强光,其整体就会有一个高低电平的变化!!!除了LM393来比较,还可以怎样设计??求解决???谢谢啦!!!

网友:
光敏电阻在使用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用于测光的光源光谱特性必须与光敏电阻的光电特性匹配;
  (2)要防止光敏电阻受杂散光的影响;
  (3)要防止使光敏电阻的电参数(电压、功耗)超过允许值;
  (4)根据不同用途,选用不同特性的光敏电阻。一般说,用于数字信息传输时,选用亮电阻与暗电阻差别大的光敏电阻为宜,且尽量选用光照指数大的光敏电阻;用于模拟信息传输时,则以选用光照指数值小的光敏电阻为好,因为这种光敏电阻的线性特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