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麦和次麦设计制造时要考虑哪些因素?

楼主(2020-09-04):
    主麦和次麦设计制造时要考虑哪些因素?

网友:
    扬声器与麦克风之间的距离应尽可能远。从扬声器到麦克风的声压不得超过80分贝(在麦克风处测量),人的声音和扬声器的音量强度的信噪比不得小于-15分贝(从扬声器到麦克风的声压约为65分贝)。一种推荐的调试步骤:1)确保麦克风不被夹在扬声器的最大广播音量处;2)在扬声器的最大广播音量处,应在离麦克风3~5米的地方进行唤醒测试(如果不能正常唤醒,则适当提高3米以上的声音,必须降低功率放大器增益,直到正常唤醒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