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cycle

楼主(2020-09-04):
引言
前面我们介绍了流水线的写法(pipeline的写法),流水线是数字设计中很常用的一种设计方法,可以提高运行频率,提高吞吐量。

如果组合逻辑延迟较大,一个时钟周期完成不了时,除了插入寄存器将组合逻辑拆分成流水线外,还可以采用multi-cycle的方式。

multi-cycle的工作机制很简单,从给定输入之后,等待多个周期之后,再去采样输出结果。

本小节我们将通过一个小实验来说明multi-cycle的具体RTL实现。

1,功能介绍
假设有某个模块,其计算量很大,以致延迟较大,一个周期完成不了,需要3个cycle才行。

假设时钟周期是10,这个模块的运算分为“加法,左移,减法”三个操作,分别用时7,8,9。

2,RTL实现

如果在数字设计时,遇到上述模块描述的情况时,可以考虑multi-cycle实现。

具体RTL如下:mc.v

其中关于状态机的写法,我们之前有专门介绍,如有疑问,请参考(你知道状态机的四种写法都是什么吗?)。

  • /*
  • * multi-cycle example
  • * Rill 2015-05-29
  • */
  •
  • module Mmulti_cycle
  • (
  •         input clk,
  •         input rst_n,
  •         input en_i,
  •         input [7:0] data_i,
  •         output en_o,
  •         output [7:0] data_o,
  •         output idle
  • );

  •
  •         //===================
  •         // control path, fsm
  •         //===================
  •
  •         localparam S_IDLE = 4'd0;
  •         localparam S_CYCLE1 = 4'd1;
  •         localparam S_CYCLE2 = 4'd2;
  •         localparam S_CYCLE3 = 4'd3;
  •         reg [3:0] c_state_r;
  •         wire [3:0] n_state;
  •         wire state_changed;
  •         wire cs_idle = (c_state_r == S_IDLE);
  •         wire cs_cycle1 = (c_state_r == S_CYCLE1);
  •         wire cs_cycle2 = (c_state_r == S_CYCLE2);
  •         wire cs_cycle3 = (c_state_r == S_CYCLE3);
  •         wire ns_idle = cs_cycle3;
  •         wire ns_cycle1 = cs_idle & en_i;
  •         wire ns_cycle2 = cs_cycle1;
  •         wire ns_cycle3 = cs_cycle2;
  •         assign state_changed = ns_idle | ns_cycle1 | ns_cycle2 | ns_cycle3;
  •         assign n_state = (         {4{ns_idle}} & S_IDLE
  •                                                 | {4{ns_cycle1}} & S_CYCLE1
  •                                                 | {4{ns_cycle2}} & S_CYCLE2
  •                                                 | {4{ns_cycle3}} & S_CYCLE3
  •                                         );
  •         always @(posedge clk)
  •                 if(~rst_n)
  •                         c_state_r <= S_IDLE;
  •                 else
  •                         c_state_r <= n_state;
  •         //=================
  •         // data path,calc
  •         //=================
  •         wire [7:0] data1;
  •         wire [7:0] data2;
  •         wire [7:0] data3;
  •         assign #7 data1 = data_i + 1'b1;
  •         assign #8 data2 = data1 << 1'b1;
  •         assign #9 data3 = data2 - 1'b1;
  •         assign en_o = cs_cycle3;
  •         assign data_o = data3;
  •         assign idle = cs_idle;
  • endmodule
  •

3,testbench

具体multi-cycle模块是如何工作的呢,我们需要写个简单的TB验证一下:tb.v

  • /*
  • * multi-cycle example
  • * Rill 2015-05-29
  • */
  • module Ttb;
  •         reg clk;
  •         reg rst_n;
  •         reg en_i_r;
  •         reg [7:0] data_i_r;
  •         wire en_o;
  •         wire [7:0] data_o;
  •         wire idle;
  •         Mmulti_cycle mc0
  •         (
  •         .clk (clk),
  •         .rst_n (rst_n),
  •         .en_i (en_i_r),
  •         .data_i (data_i_r),
  •         .en_o (en_o),
  •         .data_o (data_o),
  •         .idle (idle)
  •         );
  •         initial
  •                 begin
  •                         clk = 1'b0;
  •                         rst_n = 1'b0;
  •                         en_i_r = 1'b0;
  •                         data_i_r = 8'b0;
  •                         fork
  •                                 forever #5 clk = ~clk;
  •                         join_none
  •                         repeat(10) @(posedge clk);
  •                         rst_n = 1'b1;
  •                         repeat(10) @(posedge clk);
  •                         @(posedge clk);
  •                         en_i_r = 1'b1;
  •                         data_i_r = 8'h1;
  •                         repeat(10) @(posedge clk);
  •                         $finish();
  •                 end
  • endmodule

4,nc脚本和vflist

mc.sh:

  • #! /bin/bash
  •
  •
  • #
  • # mc.sh
  • # usage: ./mc.sh c/w/r
  • # Rill create 2014-09-03
  • #
  •

  •
  • TOP_MODULE=Ttb

  •
  • export SRC_DIR=$(pwd)
  • tcl_file=run.tcl

  •
  • if [ $# != 1 ];then
  • echo "args must be c/w/r"
  • exit 0
  • fi
  •
  • if [ $1 == "c" ]; then
  • echo "compile lib..."
  • ncvlog -f ./vflist -sv -update -LINEDEBUG;
  • #ncelab -delay_mode zero -access +rwc -timescale 1ns/10ps ${TOP_MODULE}
  • ncelab -delay_mode distribute -access +rwc -timescale 1ns/10ps ${TOP_MODULE}
  • exit 0
  • fi

  •

  •
  • if [ -e ${tcl_file} ];then
  • rm ${tcl_file} -f
  • fi
  • touch ${tcl_file}

  •
  • if [ $1 == "w" ];then
  • echo "open wave..."
  • echo "database -open waves -into waves.shm -default;" >> ${tcl_file}
  • echo "probe -shm -variable -all -depth all;" >> ${tcl_file}
  • echo "run" >> ${tcl_file}
  • echo "exit" >> ${tcl_file}
  • fi

  •
  • if [ $1 == "w" -o $1 == "r" ];then
  • echo "sim start..."
  • ncsim  ${TOP_MODULE} -input ${tcl_file}
  • fi
  •
  • echo "$(date) sim done!"

vflist:

  • -incdir ${SRC_DIR}

  •
  • ${SRC_DIR}/mc.v
  • ${SRC_DIR}/tb.v

5,验证

运行mc.sh c; mc.sh w即可得到仿真波形:

通过波形可以看出,mc模块在经过3个cycle之后输出了运算结果3。

6,小结

pipeline和multi-cycle是处理长延迟逻辑常用的两种方式,我们都介绍过了。

Enj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