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耐温是多少,如何做耐热测试呢?

楼主(2020-09-04):
  PCB线路板耐温是多少,如何做耐热测试呢?

  为保证PCB线路板的质量,需要进行耐温测试,目的是为了防止PCB线路板在过高温度下出现爆板、起泡、分层等不良反应,导致产品质量差或者直接报废,是需要重视的问题。那么PCB线路板耐温是多少,如何做耐热测试呢?

  PCB线路板耐温是多少
CB线路板的温度问题与原材料、锡膏、表面零件的承受温度有关,通常PCB线路板最高可耐温300度,5-10秒;过无铅波峰焊时大概温度是260,过有铅大约是240度。

CB线路板耐热测试:
  1、首先准备PCB线路板生产板、锡炉。
  取样10*10cm的基板(或压合板、成品板)5pcs(含铜基材无起泡分层现象)
  基板:10cycle以上
  压合板:LOWCTE15010cycle以上
Tg材料:10cycle以上
  Normal材料:5cycle以上
  成品板:LOWCTE1505cycle以上;HTg材料5cycle以上;Normal材料3cycle以上。
  2、设定锡炉温度为288±5度,并采用接触式温度计量测校正;
  3、先用软毛刷浸flux,涂抹到板面,再用坩煹钳颊取测试板浸入锡炉中,计时10sec後取出冷却到室温,目视有无起泡爆板出现,此为1cycle;
  4、若目视发现有起泡爆板问题,就立即停止浸锡分析起爆点f/m,若无问题,再继续进行cycle直到爆板为止,以20次为终点;
  5、起泡处需要切片分析,了解起爆点来源,并拍摄图片。

  以上关于PCB线路板的耐温问题内容,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了。PCB线路板在过热的温度下会产生一些不良的问题,因此对于不同材质的PCB线路板耐温是多少,需要进行详细了解,不超过其最高限定温度,这样才能避免PCB线路板出现报废,增加成本。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