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更改封装后更新到PCB的问题,不知道 大家遇到过没有

楼主(2020-09-04):
学习AD过程中遇到的,应该算是软件的BUG吧,就是在已经画好的PCB中修改某个元件封装后,更新到PCB时,元件无变化!按我的案例来说,板上的四个KF301接线座,前面的封装没有添加3D模型,板子画好,走好线,想要在3D视图时显示出3D模型,在原来的封装中添加了STP模型,在原理图中也从原理图库中更新过,后更新到PCB,但PCB上不会显示出加入的3D模型,上网查找了一下类似的问题,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有说删了再更新的,实际操作是可以的,但麻烦了,要重新走线。经过查找原因,应该是元件封装名不更改的情况下,从原理图更新到PCB时是不会更新内容的,当我更改了元件封装的名称后,再进行上面的操作更新到PCB,就会出现3D模型了!这样操作,元件少还好说,元件多了那就太麻烦了!大家使用过程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啊,是怎么解决的啊?望指教!!

网友A:
库管理的问题.就是在库里同样的名字有两个或多个,所以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楼上的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管理的问题.就是在库里同样的名字有两个或多个,所以会出现这个现象。

我自己建的库,里面元件也不多,不存在同名的元件封装的,封装修改也是在原来的封装上更改的,只是添加了3d模型,从库更新后原理图里也是可以看到3D显示的(以前的是过孔),如果真是库里有同样名字,在元件属性中是看不到更新后的模型的,只是从原理图更新到PCB后不显示3D模型!

网友A:
    软件自带的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自带的库呢?

    自带的库能用吗?没几个合适的元件,封装也不全,也没有3D模型!